想问下DCDC芯片的开关频率对电路的主要影响?

楼主(2018-11-30):
如题,DCDC芯片的开关频率是不是越高越好,该参数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是。频率除了一般电路都有EMC问题,在dcdc上主要表现在对电感的选择;
频率越高,电感量越小(对应pcb尺寸)。但是mos损耗(对应效率)也越高。
这些需要综合考虑。
目前一般非隔离的buck开关频率从400K~3M不等。用的最多的估计在1M左右。

网友:
开关频率高了, 好处是可以用小电感,但是同时Buck的开关损耗和电感的迟滞和涡流损耗也变大了, 所以这种一种折中。

另外有的系统对某些频率的干扰敏感, 我们需要选择适合开关频率,避开敏感频段。

还有一点, 考虑频率高了, 环路的带宽适当变高, 系统的瞬态响应会好, 注意环路稳定。

网友:
开关频率高,纹波小

网友:
环路的带宽适当变高, 系统的瞬态响应会好  这个很重要

网友:
一般的dcdc都在几百k频率的比较多,频率高一点纹波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也贵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