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并两块同网络的铜皮?

楼主(2018-12-03):
pads里面就是两块相同网络的Cooper,我想要合并成一块,pads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9.5以前的版本没有这个功能,不知后面的版本有没有

网友:
    VX.2.4 - Update 2 似乎仍然没有。

网友A:
    不需要合并啊,连在一起,有重叠的也可以啊。。。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合并啊,连在一起,有重叠的也可以啊。。。不影响

是可以,但是不好看。习惯性还是想优化合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但是不好看。习惯性还是想优化合并

    那就不应该画成两块

网友:
    实在看着难受就沿着原来的轨迹再画一个完整的,目前还没有合并铜皮的功能

网友(2019-01-02):
    可以直接一块铜皮铺过去就好了啊

网友B:
    直接一大块的话,修改起来很麻烦!习惯分成小的几块!不满意删掉重画就是了!

网友C(2019-02-12):
引用 网友B:
直接一大块的话,修改起来很麻烦!习惯分成小的几块!不满意删掉重画就是了!

    这习惯得改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习惯得改改了

    见仁见智吧!指定同一网络什么问题也没有!

网友:
    一看就是allegro转过来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