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试用:电阻的用途(一)

楼主(2018-12-03):
初学者试用:电阻的用途(一)

手机板中常用的表贴电阻封装有0402,0603,0805三种,在一些高密度的板子上可能会用到0201封装的表贴电阻。

电阻在电路上的主要作用有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和阻抗匹配等,下面结合手机原理具体讨论电阻的各个作用。

电阻在并联电路中起到分流作用,在手机板上好像没有用到过,如果哪位看到过类似用法请指教下。

电阻在串联电路中起到分压作用,在我们所用的USB转串口的线上面,一般的厂家就是用两颗电阻分压得到3.3V或者2.8V电平的串口。

电阻的偏置作用在手机原理中典型用法就在MIC回路。

电阻的滤波作用一般是和电容组成RC滤波电路,可分为低通和高通电路。

电阻的阻抗匹配作用一般都用在高速信号上,比如DIGRF的TXP和TXN之间并联的100R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