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下拉是又什么决定呢?

楼主(2018-12-03):
最近再调试WIFI的模块,发现同样的信号线,有上拉和下拉两种选择,当然也是由接的芯片不同决定的,但是上拉和下拉主要看那个参数呢?
CPU一个,WIFI芯片不同,一个上拉,一个下拉,也就是输出级对电流的需求不一样?朋友怎么理解上拉下拉的?能不能帮忙简单总结下,我一直在搜集资料,看的迷糊

网友A:
从图中看,你这两个都是弱上拉, 可能是为了防止系统Idle时, 输入信号需要特定的高低电平,防止内部振荡, 另外一种(不是你这里的情况)是由于open drain, 需要上拉, 上拉电阻的取值需要经过计算, 一般如果点对点不需要计算, 4.7K或者10K都可以, 但是如果是点对多点, 则需要考虑输出端Vol, Iol, 和输入端IIH, IIL, Vih, Vil等

请去TI网站, 或者google , pull high resistor calculation, 这样的文章里面有计算公式, 但是有了公式还需要仔细理解公式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看,你这两个都是弱上拉, 可能是为了防止系统Idle时, 输入信号需要特定的高低电平,防止内部振荡, ...

好的版主,非常感谢指教

网友B:
图中上拉和下接没有同一根信号线的。AP62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上拉和下接没有同一根信号线的。AP6210

BT-RST-N,这个是蓝牙的复位信号,为什么接6212是下拉,接8723是上拉,这是两家的产品?上拉下拉又什么决定的,看手册没有提醒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上拉和下接没有同一根信号线的。AP6210

我们用的是AP6212,方案都很成熟了,但是出现蓝牙断开就连不上,所以开始一点点排查硬件和软件的问题。开始是可以连上的,断开再链接,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是AP6212,方案都很成熟了,但是出现蓝牙断开就连不上,所以开始一点点排查硬件和软件的问题。开 ...

晶振匹配电容你用的多少?

网友:
我的理解是,数字芯片有的的控制引脚不可以悬空,悬空为不确定状态,所以初始状态要给他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高低电平,上拉就是初始状态高,下拉就是初始状态低,电阻值大小由他的电流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匹配电容你用的多少?

我看了建议26M晶振,16PF的,建议是用15PF或是27PF,我们用的26M-20PF,得匹配电容式22PF

网友C:
蓝牙连接断开就连不上了,如果上电能链接上,说明硬件没问题。排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连接断开就连不上了,如果上电能链接上,说明硬件没问题。排查软件

好的,谢谢!

网友:
    上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电阻拉到高电平,同时起到一个限流作用。下拉就是低电平。

网友(2019-02-09):
    上下拉,可以增强驱动,稳定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