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信号的回勾和过冲

楼主(2018-12-03):
聊聊信号的回勾和过冲

以TF卡CLK为例进行讲解。

TF卡CLK接收端(弹片处)测到的波形如下。
图1 TF卡CLK接收端波形(弹片处)
       TF卡CLK通路串0Ω和50Ω,在弹片处测的幅度不变,则TF卡CLK的输入阻抗是高阻。测试点与TF卡内部DIE之间有一段弹片和TF卡金手指,则感性比较大。测试波形有回勾塌陷,伴有过冲,基本可以断定是高负载+电感+电容这种情况。使用ADS进行仿真,仿真图与结果如下。
图2 TF卡CLK仿真图(0Ω)
图3 TF卡CLK仿真结果(0Ω)
       由上图可以看出,源端串0Ω,内部DIE有过冲无回勾,弹片处有回勾和过冲,源端有台阶、回勾和过冲。源端的台阶是高阻负载不匹配引起的,测量源端波形如下。
图4 TF卡CLK源端波形
       源端测到的波形也有类似的台阶,与仿真结果基本一致。
       TF卡内部DIE只有过冲,可以在源端串个小电阻,增加源阻抗,减小向微带线注入的电压电流,即减弱源端驱动力。这样就可以减缓对电容的充电速度,防止电容过充而产生过冲。
       经过调试,源端串22Ω电阻,效果较好,如下图。
图5 TF卡CLK接收端波形(弹片处)
图6 TF卡CLK仿真结果(22Ω)
       由上图弹片处的实测波形和标红的仿真波形(TF卡内部DIE)可知,过冲基本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