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不同位置的波形

楼主(2018-12-03):
    PCB走线不同位置的波形
    一、测试仪器
    12GHz带宽示波器
    二、T卡CLK测试
    1、T卡CLK原理图
    图1 T卡clk原理图
    测试点A——电阻靠近BB侧
    测试点B——电阻远离BB侧
    测试点C——卡罩内靠近T卡弹片的外延金属
    2、A、B、C点CLK波形
    图2 测试点A的CLK波形
    图3 测试点B的CLK波形
    图4 测试点C的CLK波形
    结论:由上面三个点的波形可以看出,不同的点测到的波形差异很大,测试点C的波形最接近芯片内部PIN脚的波形,然而C点与芯片内部PIN脚之间还间隔了金属弹片,仍然不是芯片内部接收到的真实波形。
    三、camera MIPI 测试
    1、camera MIPI 原理图
    图5 cameraMIPI 原理图
    测试点A——靠近camera BTB座的测试点
    测试点B——靠近MIPI开关的测试点
    测试点C——靠近BB的测试点
    2、A、B、C点MIPI DATA、CLK波形

    图6 测试点A的MIPI DATA波形(上图)、CLK波形(下图)

    图7 测试点B的MIPI DATA波形(上图)、CLK波形(下图)

    图8 测试点C的MIPI DATA波形(上图)、CLK波形(下图)
    结论:camer MIPI DATA、CLK通路上不同点的波形与T卡CLK波形很类似,靠近接收端的波形往往更圆滑。
    四、总结
             在信号的传输通路上,如果有串联元件、过孔等等阻抗突变点,一定要尽量将测试点靠近接收端。

网友:
    很不错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