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测温小程序

楼主(2018-12-04):
DS18B20测温小程序

测温不太准确,捏住18B29温度只到34.6℃,应该是没多点采样加滤波,但是因为单独写了DS18B20的头文件和.C文件,拓展编程也方便,无非就是改个p口就是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hd7279.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unsigned int Temp_Buffer = 0;
main()
 {

  Temp_Buffer = Get_temp();                                          //读取DS18B20的值
elay_ms(1000);                                                                //等待1s等待DS18B20数据稳定。否则会出现85℃。
while(1)

                Delay_ms(10);
                send_byte (CMD_RESET);
        Temp_Buffer = Get_temp();
       write7279(UNDECODE+7, 0X0F);                                        //第8位led显示“t”
           write7279(UNDECODE+6, 0X09);                                        //第7位led显示“=”
                if(flag_temper == 1)                                                // 根据温度标志显示正负

                 write7279(UNDECODE+5, 0X08);                           //若为负第6位显示“-”

                if( Temp_Buffer/1000 != 0 )                                        // 如果第一位为0则不显示

                write7279(DECODE0+4,Temp_Buffer/1000);           //  显示百位值
                }
                if( Temp_Buffer/1000 == 0 && Temp_Buffer%1000/100 == 0 )                        //百位十位都为0则不显示
                {

                else
                {
                write7279(DECODE0+3,Temp_Buffer%1000/100);           //  显示十位值

                write7279(DECODE0+2,Temp_Buffer%100/10+0x80);           //        显示个位值与小数点
                write7279(DECODE0+1,Temp_Buffer%10);
             write7279(UNDECODE, 0X4e);

                Delay_ms(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