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热沉焊盘的散热孔都是自己打的吗,有直接做到封装上面的吗

楼主(2018-12-03):
大家的热沉焊盘的散热孔都是自己打的吗,有直接做到封装上面的吗??

网友:
    规范的公司都是直接做在封装上

网友:
    我觉得自己打的比较多,工艺会指导过孔间距等,这样会比较灵活一些,但是做到封装中这样pcb设计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而且设计的时候还不怕误删。

网友:
    我们公司没有做在封装上面

网友:
    如果直接做在封装上,导入pcb对布局和走线可能会有影响
    我们都是画完后根据实际情况来打孔

网友:
    直接做在封装上  散热盘下面最好不要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