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报错

楼主(2018-12-03):
如图所示,via和pin 距离这么近还不报DRC(same net 之间),把线删掉就会报DRC了。求各位大神解答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把这个参数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参数设一下

    设了,跟你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了,跟你的一样

把Same Net里面的这个规则也设一下。

网友B:
    same net 里面有option选择 选择true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me net 里面有option选择 选择true 就可以了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ame Net里面的这个规则也设一下。

谢谢,解决了

网友(2024-07-05):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参数设一下

参数我也改了,该打开的都打开了,但是重叠孔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