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海思芯片设计咨询

楼主(2018-12-03):
海思开发板一般都是要求DDR部分不要作改动,预览前面的网页也有同学提到他们公司改动了几根后面出问题,可是问题是海思开发板的叠层参数给的都不是很完整,叠层结构以及各层的厚度有给出,但是介电常数都是4.5(从工程文件的Cross-section中查看),按这个参数结合线宽线距以及对阻抗的要求,制板厂家根本设计不出叠层参数,有了解的么

网友A:
海思的板子ddr部分还是不动的好;特别是结构允许的情况。
你可以看看ddr部分,基本没有做等长的,说明海思在软件里做了write leveling。如果你改动线长,可能要重新调整write leveling参数。
至于阻抗问题可以让板厂解决;

网友B:
你能够看出线宽吧? 既然能够看出线宽,就按照单端50,差分100让厂家叠一个就好

网友:
    海思的PCB文件,一般都会附加阻抗要求等信息的,你可以把所有图层打开看看。

网友C:
    阻抗控制的目的是要保证阻抗连续,而不是具体的阻抗值,可以按照海思开发板算出走线的阻抗,自己的实际板以这个阻抗值为目标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思的板子ddr部分还是不动的好;特别是结构允许的情况。
你可以看看ddr部分,基本没有做等长的,说明海思 ...

    谢谢您的答复!就是想着不去改动DDR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够看出线宽吧? 既然能够看出线宽,就按照单端50,差分100让厂家叠一个就好

    嗯,线宽线距可以查看到,叠层的结构也可以查看,把这些信息给厂家,厂家回复设计不出50欧跟100欧的叠层参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控制的目的是要保证阻抗连续,而不是具体的阻抗值,可以按照海思开发板算出走线的阻抗,自己的实际板以 ...

    谢谢你的答复,感觉有这个可能,找FAE确认一下,谢谢你

网友:
    他们有个硬件手册,按地个手册的说,我就是按手册来改的

网友:
    海思什么平台的?我们经常由于结构限制DDR部分重新布线的。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2层的机顶盒平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阻抗控制的目的是要保证阻抗连续,而不是具体的阻抗值,可以按照海思开发板算出走线的阻抗,自己的实际板以 ...

阻抗连续最重要,有个海思芯片我问过FAE,他们的demo也做不到单端50,单端他们只能做60多测试波形也没有问题。另外海思芯片的SDK里都会做ddr training,t走线调得太大有可能会training不过,就要自己调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抗连续最重要,有个海思芯片我问过FAE,他们的demo也做不到单端50,单端他们只能做60多测试波形也没有 ...

刚好想了解下DDR training,因为我看还是得SI报告里都有一页时DDR training,这个跟writing level和reading level的training不是同一功能吧?听你说的意思是SDK里有个用来做DDR training的工具是么?不过需要调参数,是可以调哪些参数?是调输入输出的匹配阻抗?还有有延时可以调?
谢谢~~

网友:
    很少用海思的芯片

网友:
    按照原厂设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