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的ESD打不过,求帮助

楼主(2018-12-04):
大家好
我的产品是这样的一体机。

现在在面壳上打4KV的接触放电,液晶屏会黑屏,但系统其他功能完好。
后来单打主板,打垂直耦合板。如果主板靠近耦合板,显示也是会挂掉。如果离得比较远就还好。

这个是辐射干扰到主板的敏感器件了吧? 现在主板改板不现实。

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 屏蔽??
在主板上贴绝缘胶带?
还是用铜箔到地屏蔽敏感部位?但是主板是直流供电的,铜箔连直流地有效吗?因为外壳都已经是金属的了,等于一个屏蔽罩,但是在外壳上打接触4KV,显示屏是会挂的。那么还在敏感部位加金属屏蔽会有效吗?

求帮助

网友A:
你好!这肯定是静电辐射引起的,辐射耦合路径有空间耦合以及外接电缆拾取辐射的耦合,对于电缆耦合在外接电缆上靠近机壳处套磁环看看有没有改善,对于空间耦合让显示器金属后盖与机壳多点搭接改善屏蔽,进一步的让PCB的GND与机壳多点接地,你按这几点建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肯定是静电辐射引起的,辐射耦合路径有空间耦合以及外接电缆拾取辐射的耦合,对于电缆耦合在外接电 ...

谢谢楼上分享。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的机壳是连着直流地的,与主板的地相连。
我在想是不是相反,其实是主板与前后壳的接地不够好,导致屏蔽不够呢?

现在是否应该那铝箔把主板上的地,多点与后盖连接好,减低阻抗?
那前后盖又可以怎么做?用导电泡棉接?

网友:
几点建议:
1、主板的GND要与后盖多点搭接,二者的连接螺钉都改为金属螺钉并去掉塑料垫;
2、直流地在主板GND连接处增加一个与后盖的搭接点;
3、前后盖的连接如果螺钉足够多也是可以的,不够可以加导电布,二者接触面要导电

网友:
你能否画出静电放电的传导路径,还有LCD的铝壳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1、金属接触面要做阳极氧化处理,搭接良好
2、直流地与地平面是否搭接?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