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2.1有没有类似Allegro可以复用Model的操作方法

楼主(2018-12-04):
    mentor VX2.1有没有类似allegro可以复用Model的操作方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是干什么用

网友:
    如果是模块拷贝的话,在mentor中应该就是电路复用或者电路拷贝吧。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对,可以用电路拷贝实现,可将电路作为剪切板存起来,用的时候再调用。

楼主:
    VX2.1没有找到Place→Copy Circuit和Edit→Circuit Move&Copy,还请各位指点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VX2.1没有找到Place→Copy Circuit和Edit→Circuit Move&Copy,还请各位指点具体怎么操作。

VX电路拷贝和EE版本的电路拷贝确实不一样了,如下图就是VX版本

    此时的电路拷贝没有EE的会有元素选择对话框,VX中一般可以在SelectMode状态下,首先在display Control中进行元素的选择,然后进行拷贝,
当然剪切板功能是需要打开相关licens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X电路拷贝和EE版本的电路拷贝确实不一样了,如下图就是VX版本

    此时的电路拷贝没有EE的会有元素选择对 ...

此处可以复用铜皮么?selection的选项中没有选中铜皮,盼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