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经过干接点之后杂波就变得非常多怎么解?

楼主(2018-12-04):
用一个继电器做干接点控制电源,电源直接连接板子后测试板子的电源和地杂波有但是都还算可以,但是经过继电器控制电源连接板子之后用示波器测量电源波形就很差,下图白色是直接连板子时的波形,绿色是通过继电器之后连接板子后的波形,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触点是否被氧化了?

网友:
    正常吧,继电器的触电也是有阻抗的

楼主:
    触点没有氧化,板子启动的电流有时会达到800mA

网友:
    5V不是最终电源,可以先忽略。你主要保证IC部分的3V3/1V8等等电压稳定不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继电器的接触电阻约0.1欧左右,电流在波动电压波形当然是波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