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背面添加贴片ICT测试点

楼主(2018-12-04):
    背面添加不上贴片ICT测试点,正面可以,可是背面的贴片选不上,说层不匹配,不知道怎么改到背面

网友:
    你要确定,你的ict点是在bottom层,我刚刚也准备来问,编辑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网友:
    你要新建一个背面的ICT焊盘才能添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