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样修改零件贴片的中心点,新手小白 请教!

楼主(2018-12-04):
    allegro中怎样修改零件贴片的中心点,在建零件的时候 ,有的时候拿得差不多的零件封装修改 ,可能就造成零件的中心点有点不在零件的body  center  怎么样手动修改成  零件的中心点  如下图所示,

网友:
    计算好元件实体的中心跟现在封装库中心的距离(x y 的距离),在移动命令,移动焊盘和丝印什么的

网友(2019-02-26):
    直接改,封装原点(先计算好)

网友(2019-04-03):
    计算好中心在再改坐标

网友:
    计算好,再xy方向上调整原点

网友:
    你可以先把某一个PIN复制移动到中心点上,然后show一下坐标,166上setup-change drawing orgin 输入x 加上你的坐标就好了

网友(2019-07-12):
    测试好距离,移动到中心

网友:
    在设置中改原点的坐标

网友(2019-11-02):
    感觉好麻烦

网友(2019-12-26):
    修改原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