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vx 的keyin command从哪调出来??

楼主(2018-12-04):
哪位大神知道vx 的keyin command从哪调出来???

网友:
现在是动态的哈,如果您需要的话,随意在键盘上敲一个字母,就会出现。

网友:
    楼上正解,从VX后就是这种的了,而且下方会有相关的命令都会出现。

网友:
    VX版本后这个功能和PADS的功能一样,直接敲键盘就可以产生相应的命令

网友:
VX版本后这个功能直接敲键盘就可以产生相应的命令,很好用,但是注意敲的键不要是设置了别的命令的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