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芯片Dropout Voltage电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2-04):
如题

网友:
    电压降,比如你用5V输入,3.3V输出,那么这个电压值就是5-3.3=1.7V,LDO的效率只有3.3/5=0.66。一般电压降越低越好,很多LDO可以达到0.3V了。

网友:
    芯片内Dropout Voltage电压一般是指最低压差,高于这个值都可以用,就是压差越大效率越低功耗和发热越大。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

楼主:
给出的表格,Dropout Voltage 是在Vout=3.3V ,IOUT = 150mA  测的。如果我的输出是5v,我怎么看这个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出的表格,Dropout Voltage 是在Vout=3.3V ,IOUT = 150mA  测的。如果我的输出是5v,我怎么看这个数据?  ...

    意思是說輸入電壓必須大於 3.3+1.3=4.6V 才能保證輸出 3.3V

网友:
贴个德州仪器社区的回复吧

网友B:
之前忘记在那里看到Dropout Voltage的解释了,大概的意思是
输入电压大于输出电压+这个Dropout Voltage,LDO会工作输出稳定电压
输入电压小于输出电压+这个Dropout Voltage,LDO不会管这个电压,或者说起不了稳压的作用

Understanding the Terms and Definitions of LDO Voltage Regulator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忘记在那里看到Dropout Voltage的解释了,大概的意思是
    输入电压大于输出电压+这个Dropout Voltage,L ...

感谢分享资料很有用

网友(2023-02-03):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說輸入電壓必須大於 3.3+1.3=4.6V 才能保證輸出 3.3V

    很简单,想要知道5V的情况,实测!手册给出的只是一个应用场景的参考。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踢哀TI)技術文檔
Understanding the Terms and Definitions of LDO Voltage Regulators

网友:
    最低输入压差,输入电压大于等于输出电压+最低压差,LDO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之前就碰到一种情况,也是存在侥幸心理,输入电压稍微小了一点,输出就不是想要的电压,根据datasheet,重新调整输入电压(调高0.6V左右),输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