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原理图里可以导入公司Logo吗?

楼主(2018-12-05):
    请问大神们,AD原理图里可以导入公司的Logo吗?如果可以,怎么弄?
    谢谢!

网友A:
    place->drawing tools->graphic

楼主:
    谢谢!
    但是这种加入图片方法,一旦原理图到别的电脑上就打不开图片了,这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没换电脑试过。

你的logo能导成DXF/DWG不,导入DXF/DWG试试?这个我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lace->drawing tools->graphic

    对于这个方法,放置好图片后,再去双击该图片,勾选embedded即可。也可以在放置过程中按TAB键,再勾选embedd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方法,放置好图片后,再去双击该图片,勾选embedded即可。也可以在放置过程中按TAB键,再勾选emb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方法,放置好图片后,再去双击该图片,勾选embedded即可。也可以在放置过程中按TAB键,再勾选emb ...

高手再请教一个问题,在原理图里可以批量替换元件吗?比如想所以的1k的电阻换成1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方法,放置好图片后,再去双击该图片,勾选embedded即可。也可以在放置过程中按TAB键,再勾选emb ...

    搞定了,之前库的路径没设置好,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2019-03-26):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方法,放置好图片后,再去双击该图片,勾选embedded即可。也可以在放置过程中按TAB键,再勾选emb ...

必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