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在route模式下,线和器件都不能移动,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8-12-05):
mentor在route模式下,线和器件都不能移动,该怎么解决?

网友A:
    ROUTE模式下,一般情况器件是不能做移动操作的,但是Trace是可以的,具体你要做什么操作呢?

网友A:
    如果你是VX版本的话,你在全局模式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E模式下,一般情况器件是不能做移动操作的,但是Trace是可以的,具体你要做什么操作呢?

    线也不可以移动,我看文件夹属性变成了只读,是不是跟这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VX版本的话,你在全局模式下试试。

EE7.9.5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也不可以移动,我看文件夹属性变成了只读,是不是跟这有关

Windows系统默认文件夹属性是只读的,与这无关。关键是你想怎么操作?也可以截图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如果能选中,不能移动的话可能是被fix或lock了,如果不能选中的话,可能是被过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也不可以移动,我看文件夹属性变成了只读,是不是跟这有关

    795版本移动线,除了电路拷贝或者命令外,就是用鼠标拖拽,上楼朋友说的对,最好有实际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