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分频器的方式点亮六个数码管

楼主(2018-12-05):
不用分频器的方式点亮六个数码管

为了达到六个数码管同时被点亮的效果,则要使数码管位选信号变化频率在1000hz左右,也即sel的变化频率在1000hz左右

为了使频率达到1000hz,好多同学选择了用分频器的方式,当然这种方法得到的是准确的1000hz。我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点亮六个数码管,虽然频率不是准确的1000hz,但却很方便。

设置一个计数器【31:0】count
这个计数器的最低位count【0】它的计数累加频率就是时钟频率50mhz
而第2位count【1】的累加频率为(50m/2^1)hz
它的第N+1位的计数频率为(50m/2^N)hz
由此可的
第17位count【16】的频率约为760hz,也可以达到点亮数码管的效果
可以设置一个中间参数B,令计数器count以B为单位累加,达到更精确的频率值。f_out=(f_clk/2^n)*B。
取f_out=1000hz,f_clk=50000000hz,n=28
B=5369,所以程序为

module smg(clk,rst_n,seg,sel);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reg[2:0]sel;
        output reg[7:0]seg;
        reg [31:0]count;

        parameter B=5369;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seg<=8'b1111_1111;
                                        sel<=3'b111;
                                        count<=0;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B;
                                        sel<=count[31:28];//计数频率约为1khz
                                        case(sel)
                                        0:begin seg<=8'b1111_1001;end
                                        1:begin seg<=8'b1010_0100;end
                                        2:begin seg<=8'b1011_0000;end
                                        3:begin seg<=8'b1001_1001;end
                                        4:begin seg<=8'b1001_0010;end
                                        5:begin seg<=8'b1000_0010;end
                                        default:begin sel<=0;end
                                        endcase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