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率问题

楼主(2018-12-05):
板厂说覆铜率不好,会翘曲什么的。reprot里面哪里看覆铜率,怎么修改覆铜率??

网友:
    空白的部分铺铜就好了(通常为GND,平衡铜面,降低板翘发生)

网友A:
    一般是对称层的残铜率要一致,例如,差异不超过10%,可以通过在残铜率低的层空白处铺地铜或无连接的小方块平衡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对称层的残铜率要一致,例如,差异不超过10%,可以通过在残铜率低的层空白处铺地铜或无连接的小方块 ...

版主好,如果我想知道某个区域的覆铜率应该怎么看呢?比如某个IC下方的覆铜率不能多于50%

网友:
    Allegro没有这样的功能,除非开发Skill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