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Xpedition中丝印检查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2018-12-06):
如题,坛友们,xpedition中丝印检查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你需要做哪方面的检查呢?

网友B:
    有一个可以同时点亮位号和器件的工具,可以检查正确性。最后生成一下丝印,看一下效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可以同时点亮位号和器件的工具,可以检查正确性。最后生成一下丝印,看一下效果就好了。

    什么工具啊,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做哪方面的检查呢?

    比如丝印重叠干涉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丝印重叠干涉检查。

一般的检查,工具都是可以做的,丝印重叠检查需要设置位号到位号的距离,数值尽量小一点,当然用开发工具应该会更快捷,三楼朋友分享下经验哈。

网友:
如果是检查丝印到丝印重叠,可以先generate丝印,然后再跑一下batch DRC,设置里面添加generated Silkscreen to generated Silkscreen为0,如下图

也可以不用generate丝印,直接设置Silkscreen Ref Des to Silkscreen Ref Des ,不过可能报的drc比较多,但大部分是可接受的,如果板子不是很大,也很快,很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工具啊,可以分享下吗?

不是开发的工具 ,就是软件自带的工具 (图片里圈出来的地方),我一般就是用来检查位号和器件的一致性,至于你说间距的话,用规则跑一下就可以了
我一般就这么检查,不知道论坛大神还有没有高招。

网友(2019-09-18):
引用 网友B:
不是开发的工具 ,就是软件自带的工具 (图片里圈出来的地方),我一般就是用来检查位号和器件的一致性, ...

你这个版本是哪个呀,为什么我VX2.4中找不到这个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