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呼吸灯简单实验(Verilog)

楼主(2018-12-06):
    基于FPGA的呼吸灯简单实验(Verilog)1、呼吸灯
    呼吸灯最早是由苹果公司发明并应用于笔记本睡眠提示上。
呼吸灯其实是微电脑控制下,由暗渐亮,然后再由亮渐暗,模仿人呼吸方式的LED灯

    2.呼吸灯原理
LED的亮度与流过的电流成正比。在一定的频率之下,如果占空比是0,则LED不亮;如果占空比是100%,则LED最亮;
    如果占空比刚好是50%,则LED亮度适中。如果我们让占空比从0~100%变化,再从100%~0不断变化,就可以实现LED一呼一吸的效果。
    其波形占空比示意图如图2.1所示:

    3.呼吸灯程序设计思路
(1)首先确定PWM的频率为1Khz
    (2)由频率算出周期 T = 1/f = 1ms
    (3)根据每次呼1s,吸1s,算出计数值 1s/1ms=1000
    (4)然后将1ms分成1000份,每一份是1us
    (5)写三个 1us、1ms、1s的3个计数器count1、 count2、 Count3,最后count2和count3进行比较

4.程序框图
如图4.1所示

5.状态机设计
可以将呼吸灯运行过程归为两个状态:S0:由灭渐亮;S1:由亮渐灭。
这里就会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解决,
    1.        状态的翻转
    2.        在一个状态里如何使pwm波的占空比实现逐增或逐减。

先说第一个问题,两个状态的翻转
        由下面的时序图(图)可以看出来,两个状态的翻转只是由时间决定的,S0状态和S1状态分别持续1s,
可以将它看成周期为2s的时钟信号,每当flag_1s信号到来一次,状态就翻转一次。

                                            if(flag_1s)
                                                    state <= ~state;
                                        else
                                                    state <= state;
    然后再来说第二个问题,在一个状态下如何实现PWM波占空比逐增逐减的过程。
    以S0状态下,LED由灭渐亮,PWM波占空比由百分之百逐渐减小至零为例:
    我们发现让count2与count3比较,其结果clk_out会出现这种占空比逐渐减小的结果。
    此段代码如下:

                            0:begin // led    from low to high
                                        if(count2 < count3)
                                                            begin
                                                               clk_out <= 1'b0;
                                                            end
                                            else begin
                                                           clk_out <= 1'b1;
                                                         end

于是,由反逻辑可以轻易知道在S1状态下,如何使其输出的clk_out占空比由小到大的方法,这样就可以实现LED 的由亮渐灭。

            : 整个呼吸灯程序设计主要内容大致如此,末尾附上源代码及其仿真波形,以下为程序设计中我所遇到的问题,
    给可能出现同样问题的童鞋提供一些参考。

    我想问问,怎么在文章中间添加图片,不然好多问题无法讲清楚。

附源代码:
    module  breathe_led(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reg [3:0]         led
    );
            parameter COUNT_MAX = 10'd999;        // 过
            parameter COUNT_LIT = 6'd45;
//        parameter COUNT_LIT = 6'd9;
//        parameter COUNT_MAX = 10'd9;
    //
        reg [5:0] count1;
        reg [9:0] count2;
        reg [9:0] count3;

            wire flag_1ms;
            wire flag_1s;
        wire flag_1us;

            reg state;
            reg clk_out;
            //count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ount1 <= 1'b0;
        end
     else  begin
               if(count1 < COUNT_LIT)
                            begin
                          count1 <= count1 + 1'b1;
                        end
                            else begin
                                  count1 <= 6'd0;
                                 end
             end
    end
        assign flag_1us = (count1 == COUNT_LIT)? 1'b1 : 1'b0;

            //count2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ount2 <= 10'd0;
        end
         else  begin
                        /* if(flag_1us)
                                    begin
                                if(count2 == COUNT_MAX)
                                            begin
                                         count2 <= 10'd0;
                                            end
                                    else begin
                                            count2 <= count2 + 1'b1;
                                             end
                                end
                        else begin
                                             count2 <= 10'd0;
                                 end                 */

                        if(flag_1us & count2 < COUNT_MAX)
                          begin
                                  count2 <= count2 + 1'b1;
                          end
                            else if(count2 == COUNT_MAX & count1 == COUNT_LIT)
                                begin
                                    count2 <= 1'b0;
                                     end
               end
    end

        assign flag_1ms = (count2 == COUNT_MAX)? (1'b1 & flag_1us):1'b0;

        // count3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ount3 <= 10'd0;
            end
         else  begin
                         /* if(flag_1ms)
                                    begin
                         if(count3 == COUNT_MAX)
                                             begin
                                         count3 <= 10'd0;
                                        end
                                else begin
                                         count3 <= count3 + 1'b1;
                                              end
                                end
                        else begin
                                     count3 <= 10'd0;
                                 end */
                         if(flag_1ms & count3 < COUNT_MAX)
                                 begin
                                      count3 <= count3 + 1'b1;
                                    end
                            else if(count3 == COUNT_MAX & count2 == COUNT_MAX & count1 == COUNT_LIT)
                                        begin
                                               count3 <= 1'b0;
                                         end
             end
    end

            assign flag_1s = (count3 == COUNT_MAX)?(1'b1 & flag_1ms):1'b0;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lk_out <= 1'b0;
                            state <= 1'b0;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0:begin // led    from low to high
                                        if(count2 < count3)
                                                        begin
                                                           clk_out <= 1'b0;
                                                        end
                                            else begin
                                                           clk_out <= 1'b1;
                                                             end

                                        if(flag_1s)
                                                    state <= ~state;
                                        else
                                                    state <= state;
                                  end
                                1:begin // led         from high to low
                                                 if(count2 < count3)
                                                                            begin
                                                                            clk_out <= 1'b1;
                                                                            end
                                                  else         begin
                                                                         clk_out <= 1'b0;
                                                                        end

                                  end
                                                        default: state <= 1'b0;
                        endcase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led <= 4'b1111;
            end
     else  begin
          led <= {4{clk_out}};
                 end
end
    //        assign  led = (!rst_n)?1'b0:{4{clk_out}};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