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层颜色模版怎样用?

楼主(2018-12-06):
这个吉米大神给的模板,不知怎样用,16.6版本软件也用不了,提示找不到?请坛友帮忙下,附件我发上来了。谢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wOTA1fDcwZDhlYTIyODVkZjJmYzdkMzdmMDExNDZIoTIzOGRkfDE3NjE4NTM4NTU%3D&request=yes&_f=.rar

网友A:
    这是以前我分享的,用于快速开关图层,需要skill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以前我分享的,用于快速开关图层,需要skill配合。

    我的天啊,这还要skill

楼主:
    求分享下哦求分享下哦求分享下哦

网友A:
其实Allegro也有参数复用功能,以图层颜色设置为例,可以在图层管理器中设置好一个通用的图层颜色,将设置好图层颜色导出:File->Export->Parameters...

    在新建的文件中导入:File->Import->Parameters...

这个功能还可以导入导出单位、精度、显示、光绘、字号大小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Allegro也有参数复用功能,以图层颜色设置为例,可以在图层管理器中设置好一个通用的图层颜色,将设置 ...

好的,谢谢

网友:
    以前用过allegro自带的功能,感觉应用了好像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哪弄的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Allegro也有参数复用功能,以图层颜色设置为例,可以在图层管理器中设置好一个通用的图层颜色,将设置 ...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每次做新板子,我都是把所有参数和颜色一个一个去设,还容易设错,设漏,花的时间也长,感谢版主的神技!这下可以稍微少加点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每次做新板子,我都是把所有参数和颜色一个一个去设,还容易设错,设漏,花的时间也长 ...

    学到了

网友:
    都是手动修改颜色的,都没什么好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