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AD中有没有比较好的调整丝印的方法。有没有其他软件中,高亮所...

楼主(2018-12-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AD中有没有比较好的调整丝印的方法。有没有其他软件中,高亮所有元件,调整丝印后元器件就会变暗,这样调整不会有遗漏

网友:
    高亮元件可以做到,但是调整丝印后元器件就会变暗,这个好像不容易实现。

网友:
    AD调整丝印是比较麻烦,希望有高手指点好方法,顶一下

网友:
没深入使用过其他软件,所以不清楚其他软件是否有较方便的丝印调整方法。
如下是我自己对AD使用的一点体会,仅供参考和讨论。

我是粗略地将情况分为两种:元件与元件之间空间较大,或者部分元件之间空间较大;元件与元件之间空间较小。
    1、对于元件之间空间较大的情况,可以Position Component Text法或Inspector法。
    Position Component Text法:先选中目标元件本体(可多选),再按A+P或点击菜单Edit->Align->Position Component Text,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点击相应位置即可,点击OK后才能看到效果。
    Inspector法:先选中元件的位号(Designator,可多选),再按F11或点击右下角PCB->PCB Inspector,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相应位置即可,实时效果。
    2、元件之间空间不大时,需要手动调整,我推荐采用“显示部分元件+单层模式”的方法。
    例如先显示顶层元件进行丝印调整,再显示底层元件进行丝印调整;先显示0603/0805等量较多的元件进行调整;
    先显示插件进行调整;等等。
    在工具栏上右击,选择customize进入Customizing PCB Editor界面。
    里面已设置了两个语句“显示顶层元件”和“显示底层元件”,以“显示底层元件”为例:
    expr=IsComponent and onBottomLayer or onMultilayer or IsVia or OnBottomSilkscreen or OnBottomSoldermask|mark=True|apply=True
    本例是显示底层元件、通孔、过孔、底层丝印和底层阻焊,按需取舍。
    针对0603/0805等元件的显示,Parameters可这么写:
    expr=HasFootprint('R0603') or HasFootprint('R0805')  or onMultilayer or IsVia or OnTopSilkscreen|mark=True|apply=True
    R0603和R0805这两个封装名按实际写,这里只是举例。
    针对插件的显示,Parameters可这么写:expr=onMultilayer or OnTopSilkscreen or IsVia|mark=True|apply=True
    快捷键的设置,不能与已有快捷键冲突,否则无效。
    也可以不在custom里添加,而在下面的filter里添加,按Y就能调出这些快捷功能。Shift+C取消掩膜显示,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clear取消掩膜显示。
    单层模式推荐使用Gray Scale Other Layers或Monochrome Other Layers(Preferences里设置),
    这样其他裸铜和丝印也还能看到,以避免干涉。若不需要显示其他内容,则选择Hide Other Layers。
    两者结合使用,能在视觉上得到较清晰的效果。

网友A:
    同时按住 shift和Alt 点击器件 一个一个点 直到所有器件都被高亮 你就检查完了

网友:
    调的话 就用楼上的方法吧

网友:
    楼上的说的多么详细

网友(2019-01-24):
    楼上总结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五分钟左右,一整块pcb板的丝印就调好了。
具体要用到角度片选,和快捷键AP。大致的思路是把横竖方向的,实际共4个角度的器件,都分别片选出来,然后丝印调整。也可以整体丝印调整,然后再片选2个角度的。最后根据实际情况微调,加版本号,加标志信息等等。

楼主(2019-06-27):
引用 网友A:
同时按住 shift和Alt 点击器件 一个一个点 直到所有器件都被高亮 你就检查完了

这个方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