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16.6网表导入,部分封装无法找到问题

楼主(2018-12-06):
请教下大家:1、allergo16.6工具进行网表导入时会跳出:“ERROR:   Could not find symbol”;检查封装路径都正常,且路径下也存在这些封装,为什么还是无法导入成功?2、还有在路径下添加新封装时,allergo文件是否需要关闭再重新打开,才可以识别到新的封装???

网友:
封装的几种文件是否都有了,pad,dra和psm,如果是第三方网表还需要txt文件,pad,psm和device的路径是否都正确,路径是否存在非法字符,比如空格,中文等非法字符,还有你封装的名称跟原理图的是否是一致的,必须一模一样,基本就这几个问题确认一下!

网友A:
检查下封装是否有shape焊盘、flash焊盘等,这些也要在路径库下面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封装是否有shape焊盘、flash焊盘等,这些也要在路径库下面

只是导入应该不涉及焊盘,只是放不下去,导网表还是可以成功的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你原理图里在封装一项没有填写。

网友:
    这个也有可能是原理图没对应好,比如二极管的ak对12不一致都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