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如何过滤网络啊,原先edit control里面的filter不见了

楼主(2018-12-06):
vx如何过滤网络啊,原先edit control里面的filter不见了  求教

网友:
在net explorer中,可以通过mark对某些网络飞线进行显示控制。通过Filter对网络是否可以被选中进行控制。

网友:
    楼上老吴正解,你要是总习惯用Filter,那就用smart下的Easy Net Filter吧。

网友:
    vx变化确实好大,闲了得好好熟悉一下

网友:
    VX版本相对于EE版本那是变化挺大的,但是功能应该是越来越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