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电路,电阻怎么取值

楼主(2018-12-06):
三极管的一个电平转换的电路,检测USB是不是接入,3V是送USB的检测信号。但是电阻怎么取值?我这样合理吗?谢谢,一下子模拟电路的知识想不起来了

网友A:
楼主,这里当做数字信号处理即可,不考虑功耗这些因素,R367取4.7K做上拉,而R11作为Q3默认下拉可取10K,当USB的5V接入时,要使三极管导通,必须大于导通电压0.6V,为保证三极管彻底打开,可假设给基极加上3.3V电压,由(5*R111)/(R110 + R111) = 3.3,R111为10K,计算得到R110为5.15K,可从标准阻值表中选取相近的值5.11K。最终三个电阻取值为:R367-4.7K     R110-5.11K    R111-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当做数字信号处理即可,不考虑功耗这些因素,R367取4.7K做上拉,而R11作为Q3默认下拉可取10K,当 ...

太感谢了,非常感谢!因为CPU是20ma,您推荐的完美了!三极管的基础必须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很牛

同赞

网友:
这个要看三极管得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