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4LVC1G74 datasheet 读不明白, 初始状态Q0

楼主(2018-12-06):
1. 想'借鉴'别人的一个设计, 用到了SN74LVC1G74.
2. 可惜, 我没有整明白, 这个电路的原理(*也许我根本没有学好D 触发器).
3. 我想知道, Q0 的状态是什么, 是低, 还是高? 为什么?

P.S. 如何能学好数电里 触发器 相关章节
谢谢!

完整datasheet 如下链接: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sn74lvc1g74.pdf

Circuit

Circuit

ValueTable

ValueTable

Block Diagram

Block Diagram

网友A:
    看懂真值表就行,核心就是,CLK上升沿(真值表CLK箭头),把D的状态传递给Q。

网友B:
    Q0即保持原来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懂真值表就行,核心就是,CLK上升沿(真值表CLK箭头),把D的状态传递给Q。

把D的状态,传给Q.
    我的问题,

就是D是什么状态, Q 目前是什么状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Q0即保持原来的状态

    谢谢, Amaryllis
我正想知道, 原来的状态 是什么态.

我才能进一步判断, 我要不要, 按下Button?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Amaryllis
    我正想知道, 原来的状态 是什么态.

D不是你输入的吗,你不是应该知道吗,你还想知道原来的状态??是什么设计目标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Amaryllis
    我正想知道, 原来的状态 是什么态.

原来的状态可能为高,也可能为低,这取决于原来的的输入控制

网友:
    按一次按键输出反相。

网友C:
    Q端子接个灯泡,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Q端子接个灯泡,不就知道了?

谢谢!Canatto: Q端子接个灯泡,不就知道了
    这是个好主意!

但是, 我更想知道, 理论上, 应该是什么?
1. 如果, 通过LED 接GND, 那上电瞬间应该是低.
    2. 如果, 接一个MOS的gate 极, 算不算' 高阻态'? 高阻态, 算'1' 还是'0' 呢?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Canatto: Q端子接个灯泡,不就知道了
这是个好主意!

要是没理解错,你最初的问题是问上电时的状态,对吗?许多触发器都有置位端和复位端,用于强行设置Q的状态,应用时应该按照需要在上电和掉电时操作一下这些控制端子。如果这些端子不加处理全部禁用,那么上电时的Q状态通常不能确定是1还是0. 简单讲,如果要求上电、掉电时有确定的Q状态,那么就需要设置相应的置位、复位电路来保证,不能指望器件自动保证某种状态。

你电路里面\CLR\端子就是上电复位端,上电时由那个电容产生复位条件,所以上电后Q初始端输出是0.
\PRE\端子是置位端子,接l高电位处于永久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没理解错,你最初的问题是问上电时的状态,对吗?许多触发器都有置位端和复位端,用于强行设置Q的状 ...

谢谢 Canotto
I am Luky, 遇上真的懂电路的人!

确认一下, 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上电的瞬间,

1. (考虑到Buffer的时沿), 此时, CLK为L, 那么SN74LVC1G74处于功能表的最后一行. 且Q为0, Q- 为1.
2. 稍晚之后, Buffer 输出 1(因为Y=A),此时,CLK有一个上升沿,Q被D(Q-) 置反,变为1.(即功能表的第三行)
3. 以上状态会稳定下来, 直到下一个CLK上升沿的到来?(即按一下Button)

以上理解, 是否正确? 有误,  还请指正.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Canotto
    I am Luky, 遇上真的懂电路的人!

    你的理解不能说有什么错,但是你隐含了一个不一定成立的假设,那就是施密特缓冲器输入端的除颤RC时间常数大于D触发器的上电复位RC时间常数、缓冲器从开机暂态过渡到稳态的过程中会有效触发一次D触发器,于是你得出结论上电稳定后,D触发器的Q状态是1。
    但是通常的设计一般除颤RC时间常数取值要比后者小很多,这样上电时D触发器还处在强迫清零状态时除颤电路就已经稳定在高电位,不会发生那一次状态翻转,所以通常的设计实现的是开机后Q状态是0.

    真心, 答疑, 解惑! 清楚, 清晰, 完整, 到位, 简练!

楼主(2019-03-19):
引用 网友C:
你的理解不能说有什么错,但是你隐含了一个不一定成立的假设,那就是施密特缓冲器输入端的除颤RC时间常数 ...
Hello Canatto
1, 上次, 请教你trigger的工作原理.

2, 近期, 板子打件回来, 实测, 结果却不太理想.
3, 实际的原理图与波形图如附件(**Label 18_1,2,3 分别表示, 时钟, 输入, 输出)
    a. 从波形上看, 此IC 不只是工作在时钟的上升沿? 下降沿也会触发?
    b. 我的线路有问题吗? 特别是没有按datasheet加buffer.
    c. 以你的经验,有别的可能性, 导致这颗IC没有正常工作吗.
备注: 有量过VCC, 肉眼范围内, 没有发现问题.

有否调试的建议?
谢谢!

schematic

schematic

wave_form

wave_form

网友(2019-05-20):
引用 楼主:
Hello Canatto
1, 上次, 请教你trigger的工作原理.

好久没来,不知道你碰到问题。希望现在回答还有用。去掉施密特缓冲器很可能是麻烦所在,因按钮开关除颤电路升降沿可能太慢, 远远超过规格手册允许,有可能发生逻辑不确定而多次触发。已经打板就先不要废掉,试试74LVC1G74,Philips/Nexperia 公司的,它时钟端内部自带施密特整形。

楼主:
谢谢你, Canatto.
1, 问题确实出在时钟上.
2, 但是用飞线, 跳了一个74LVC1G74 之后, 效果依然不理想(即下降沿触发事件, 并没有杜绝)
    实际感受就是, 开关不灵, 开机时, 不容易关机; 关了之后, 又不容易开机.
3, 目前的方案是把纳秒级的buffer, 换成500 毫秒的延迟器(tps3800), 效果很好. 但是价格就贵的多了(0.6 $). 不知RC delay+施密特buffer是否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如果可以BOM cost 会好看点.

问题: 一直没有整明白, 号称上升沿有效的 触发器 为何会下降沿触发呢? 波形图如楼上.

网友:
"但是用飞线, 跳了一个74LVC1G74 之后, 效果依然不理想(即下降沿触发事件, 并没有杜绝)"

这个就蹊跷了,从未遇到过。能把PCB layout贴上来看看?实验样板贴个照片?既然可以飞线做实验,不妨在轻触开关和触发器之间插入一个施密特整形缓冲器,SN74LVC1G17, 看看误触发行为有无变化,帮助判断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