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页的原理图,复制后和之前的原理图一起组成新的原理图,如何操作比较快捷?

楼主(2018-12-07):
几十页的原理图(记为A part),要全部复制(B part),A part和B part一起组成新的原理图,如何操作比较快捷有效?
1,B part复制过来的IC等 位号要改变,这个应该好实现
2,B part复制过来的网络名需要与A不一样;另外A part有off-page的net,如何保证复制到B part后有效。
谢谢!

网友:
    这个直接复制粘贴就好了吧,orcad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使用软件复制命令直接复制,或者打开页文件使用Ctrl+C复制。都能实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2019-06-29):
    有好方法吗

网友:
    用层次设计法解决!

网友:
    前两的回答,也太·····

网友:
    之前处理过,off-page的net   加后缀了, A部加A 的后缀,B 加B 的后缀,网上有相关统一编辑网络名的方法。还是相对比较麻烦,不只单单复制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