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线是如何画出来的?

楼主(2018-12-07):
各位大侠,帮忙看下这种是如何画的,Via上有个菱形的东西

网友A:
    在Router->Gloss->Add Fillet 然后Find页面里选择net或者via选择要添加的对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outer->Gloss->Add Fillet 然后Find页面里选择net或者via选择要添加的对象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就是增加泪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Router->Gloss->Add Fillet 然后Find页面里选择net或者via选择要添加的对象就可以了!

感謝大大無私指導。

网友:
    这是泪滴,不是画上去的,

网友:
    非常好 ,大神啊都是

网友:
    这个只是泪滴而已,在控制阻抗的线最好不用加泪滴,一般是座子防止焊接断线才加粗一点

网友:
    这个是泪滴处理哦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9-01-07):
via上的菱形是泪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