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 做allegro封装出差问题

楼主(2018-12-07):
    我打开 LP Wizard  做好封装后,准备导出allegro封装时就报错了,文件夹下面没有allegro的相关文件
如图:

网友:
    自己动手一波试试。。。

网友A:
    之前有遇到过,焊盘的形状你选方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遇到过,焊盘的形状你选方形试试

你的意思 矩形焊盘都不能做吗?那这个软件就很low了

网友B:
    你看你选择的是不是d-shape  不要选择这个  选择规则的

网友:
    这东西只能娱乐一下吧

网友C:
    我都是手动建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手动建库的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你选择的是不是d-shape  不要选择这个  选择规则的

    你说是这里的选择吗,我默认就是这个一样的结果,不行

网友B:
    在allgro 里面设置路径 ..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llgro 里面设置路径 ..  就可以了

    你说的那个设置路径是 lp 可以生成封装,但allegro打开没有焊盘的问题吧

网友D:
    检查一下Allegro中SCRPATH是不是设置到其他目录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Allegro中SCRPATH是不是设置到其他目录去了

这是个什么设置,可否截图指导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个什么设置,可否截图指导下,谢谢

    搜索一下scriptpath就能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一下scriptpath就能找到了

这个路径是默认放置我自己录制的宏命令文件路径, 这个和我用lp 软件做封装有什么影响(我这个路径是对的,就是我放置宏命令的文件路径,和快捷键ENV文件都在一个下面)

网友D:
    你先改成系统默认的路径再说吧。

网友E:
    感觉这个软件基本的封装还是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改成系统默认的路径再说吧。

      谢谢,我试试,可能是我吧env文件放的太深,在之前的文件夹里面又建立了一个,你说的这个路径是软件自己指定的吧,我从来都没有去改过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个软件基本的封装还是能做的

    我以前也做过,就是没有焊盘,就是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好久没用了,这次遇到的这个问题,很新,直接就是生成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改成系统默认的路径再说吧。

谢谢,现在可以了,唯一的缺陷就是QFN的封装还是做不了,一直报错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