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电电流过大

楼主(2018-12-07):
我有一块新焊的板子,可是上电电流过大,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任何描述,怎么解答,电流大很多原因。

网友:
可能是有短路现象

网友:
看看电容  是不是有损坏的  损坏了 也有可能耗电流大

网友A:
我今天早上胃口有点不好,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早上胃口有点不好,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熬一熬,到中午问题就解决了——改成中午胃口不好了。

网友:
重新焊一块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熬一熬,到中午问题就解决了——改成中午胃口不好了。

皮皮皮

网友:
short了吧?量一下各电源对地阻抗。

网友:
上电电流大,可用MOS搭一个缓起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是水经验的吧

网友(2019-01-16):
用万用表先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