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如何对大电容自动快速放电?

楼主(2018-12-08):
有电时又不能对电源有太多的耗电,有办法吗?整个电路又只有一组电源

网友A:
并联一个大电阻,比如1K 1/2W 的电阻

网友:
    楼上说得对,并联大电阻是最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一个大电阻,比如1K 1/2W 的电阻

    这样太耗电,不耗电的放电又慢了,我是有想到个办法了,但体积问题,放不太下,用继电器

网友:
    开关控制二极管

网友B:
    输入信号:外部供电/断电
输出信号:放电电路工作/非工作
    这个应该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外部供电/断电
输出信号:放电电路工作/非工作
    这个应该好做吧

    都说了只有一组电源

网友C:
    使用开关电路,断电后通过芯片使能脚低电平来打开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开关电路,断电后通过芯片使能脚低电平来打开放电

 不放电之前使能脚就低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放电之前使能脚就低不了

加个下拉电阻放电使能脚

网友:
    断电后芯片应该不工作了吧,为什么使能脚还是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了只有一组电源

    我也没说这个工作模式需要两组电啊?

网友:
    可以参考音频MUTE电路,掉电的时候使用三极管放电。

网友:
可以用一个三极管,掉电时迅速饱和对地放电;可选低vce饱和压降的管子

网友D:
很多ldo输出内部有类似泄电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ldo输出内部有类似泄电处理

现在是要对两个1万uF电容放电

网友:
    加放电线路, 很简单,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E:
    料想你是在给音频功放的对称电源做电容泄放。我设计过一个,用在自己设计制做的功放上,工作可靠安全。电路见附件插图。
    原理是正常工作时,光耦导通使两个MOS管保持截止,泄放电阻上没有功率消耗。掉电时,光耦截止,主电容储能供给MOS管栅极,MOS管导通,主电容通过100R电阻放电。两个二极管BAS21用于切断栅极泄放回路、保持栅极电压(栅极是个小电容),即使主电容泄放至低于门限电压时MOS管仍然能导通一段时间,这样可保证主电容完全泄放到接近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料想你是在给音频功放的对称电源做电容泄放。我设计过一个,用在自己设计制做的功放上,工作可靠安全。电路 ...

    谢谢啊,我功放机都已经装机了,就是关机时那POP声音用IC本身的mute功能已经实现不了,可能是电容太大了100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料想你是在给音频功放的对称电源做电容泄放。我设计过一个,用在自己设计制做的功放上,工作可靠安全。电路 ...

    我那功放板对尺寸有要求,估计也装不下你这电路呢,因为壳子太难买到适合的了,大的太大,小的太小。不过下次有机会可以试试你这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料想你是在给音频功放的对称电源做电容泄放。我设计过一个,用在自己设计制做的功放上,工作可靠安全。电路 ...

    不过,我可以单独画一板你这电路板,连线过去,这样可能装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料想你是在给音频功放的对称电源做电容泄放。我设计过一个,用在自己设计制做的功放上,工作可靠安全。电路 ...

    我的是AC24V的,看一下,那二极管用4148可以吧,另外,我要是在稳压管上并一个小电容会不会更好,至少预留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AC24V的,看一下,那二极管用4148可以吧,另外,我要是在稳压管上并一个小电容会不会更好,至少预 ...

4148没问题。我的功放是+/-70V, 所以用BAS21, 余量富裕些。5838栅极电容有800pF,足够了,除非光耦截止电流不够小,当然预留附加电容没明显坏处。
5838 SO-8封装两只MOSFET总共允许耗散只有3W,最好仿真一下看MOS管从截止到完全导通的过渡过程中是不是有超过最大允许功耗的瞬间。附加栅极电容会放慢这个导通过程,使危险增加。另一方面,减小1M电阻可以加快过渡过程,可考虑用100K或220K,尽量加快MOSFET开通过程,保护MOSFET。还有个办法是增大泄放电阻阻值,每增大一倍阻值,MOS管峰值功率耗散减半。这样会放慢电容放电的过程,但一般也就几秒钟时间,应不成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是AC24V的,看一下,那二极管用4148可以吧,另外,我要是在稳压管上并一个小电容会不会更好,至少预 ...

再有,如果AC6V不是取自主电源变压器,而是单独辅助电源变压器,那么实验过程中如果不慎辅助电源没通电、而主电源正常供电,两个100R泄放电阻会冒烟的。可考虑把两个栅极附加电容改为短路跳针,方便做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AC24V的,看一下,那二极管用4148可以吧,另外,我要是在稳压管上并一个小电容会不会更好,至少预 ...

R3 用330R可能好些,光耦的LED压降大约有1.8V,用1K的话,可能不到2mA电流。用330R估算下来是大约有6mA左右电流,比较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有,如果AC6V不是取自主电源变压器,而是单独辅助电源变压器,那么实验过程中如果不慎辅助电源没通电、 ...

    电阻我用1W的82欧试好几次了,没烧断,连续对1万uF电容(33V)放电三次后,只温热一点。主要是手头没有2W,3W的。所以评估下来那个MOS管更不在话下,毕竟不是长时间的电流。今天发板出去,等板回来试试。你说的那些其它电阻值到时我再调调吧,我看你那1M对我来说确实大了,难怪你电压那么高。我的AC6V和 那个主电是同一个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是AC24V的,看一下,那二极管用4148可以吧,另外,我要是在稳压管上并一个小电容会不会更好,至少预 ...

    刚才算了下,32V条件下,泄放电阻用100R,MOSFET功耗会超过极限,用200R或220R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算了下,32V条件下,泄放电阻用100R,MOSFET功耗会超过极限,用200R或220R就可以了。

 哦,好的,等一下我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阻我用1W的82欧试好几次了,没烧断,连续对1万uF电容(33V)放电三次后,只温热一点。主要是手头没有2W ...

同一个变压器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一个变压器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MOS管资料可能你查到的和我的不一样,我这是号称40V,8.9A的,33V/82欧才400mA,我觉得我都可以用47欧电阻来放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MOS管资料可能你查到的和我的不一样,我这是号称40V,8.9A的,33V/82欧才400mA,我觉得我都可以用47欧电 ...

耐压、最大允许电流这些参数都有余量,不是需要担心的问题。
但是极限耗散功率有可能是问题。

电容储能的泄放通道有两个组成部分:A)100R电阻, B)MOSFET沟道电阻

A)有很高的耐短时突发过载的能力,不用担心

B)完全导通时沟道电阻是20毫欧,只分担极其轻微的功耗,也不是问题。

但是,MOSFET沟道从截止到20毫欧的转换,是需要时间的,沟道电阻是要经历从几十兆欧、千欧、百欧,欧这个过程。虽然时间不长,也许几十毫秒,一百毫秒,但是如果期间发生所分担的功耗超过了极限允许功耗,器件就可能发生破坏。

按照欧姆定律,定压纯电阻回路当可变负载的阻值等于电压源内阻时,负载得到最大电功率。在我们电路中,把100R电阻看作电源内阻,那么当MOSFET沟道电阻达到100R的瞬间,它分担的功率达到最大值。我们可以把这个最大值作为最坏情况来考量。具体数值很容易算 根据P=U^2/R ,每个MOSFET此时的功耗是
【(32*32)/(100+100)】/2

这个MOSFET是双管,所以整个器件此时的功耗就是 (32*32)/200 = 5.12W

对于极限允许3W的器件,只要时间足够短或占空比足够小,5.12W的短暂功耗也是可以安全工作的。但是我们对工作条件掌握很有限,数据手册也没有给出安全工作区和击穿曲线数据,所以安全可靠起见,就按直流设计,加倍泄放电阻到200R,这样MOSFET的最大可能功耗就是
(32*32)/400 = 2.56W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耐压、最大允许电流这些参数都有余量,不是需要担心的问题。
但是极限耗散功率有可能是问题。

原来如此,长见知识了,用200R放电时间能短于功放机出来的POP声音那是最好不过。---------另外有一事还不明,那么MOS管几乎都工作在开关状态,照这样说来,原来它标的40V,8A (=320W),那不等于玩文字游戏了吗?实际上我们只能用到3W左右才行才安全?可能是我对耗散功率还没弄清。也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安全地用到40V,5A,但此时它功耗又只有3W, 难道厂家标的40V 8.9A是要分开理解,截止是可到40V,但8.9A时只能很低电压?
-----------------
我的理解是最大耗散功率是指持续的(表面温度一般不要超85度比较安全),只要温度没上来,电流没超厂家给的值,就是安全的。所以这个电路很难让这个MOS管烫起来。毕竟一个功放机不可能短时间内频繁放电。

网友:
“ 40V 8.9A是要分开理解,截止是可到40V,但8.9A时只能很低电压 ”-----对的。你注意到MOS管几乎都是用于开关态工作,已经就回答了自己的疑问。什么是开关态工作?就是高压无电流、高电流无电压两种状态来回跳。这两种状态之下器件没什么功率耗散,主要的功率耗散发生在状态转换的过渡过程。

网友:
“ 我的理解是最大耗散功率是指持续的(表面温度一般不要超85度比较安全),只要温度没上来,电流没超厂家给的值,就是安全的 ” ----温度是平均耗散功率的表现,但平均功率超过极限并不是过载损坏的唯一模式。

网友E:
刚注意到你好像是为了解决关机pop做这个放电电路,真这样的话我担心你会失望。解决开关机pop较妥当的办法还是做个上电、掉电检出电路,利用功放模块的mute端,或者去控制一个扬声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注意到你好像是为了解决关机pop做这个放电电路,真这样的话我担心你会失望。解决开关机pop较妥当的办法还 ...

应该不会失望吧,实在不行我用它去拉调音板的电源或声音输出,现在POP声音是调音板输出的,功放(TDA7294)的Mute功能已启用。但时间上调不好,调音板这个POP声音输出太滞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