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疑问

楼主(2018-12-08):
    1.如下图所示:IN的高电平为5V. 当IN为高电平,Q4导通,OUT为0,当IN为低电平,Q4不导通,OUT为12V

2.当我将R10从1K变为10K后,当IN为高电平,OUT还是为0吗?
    因为此时基极电流相当于减小了10倍,三极管会不会进入放大状态?
    3.衍生的问题,因为我们三极管开关电路,一般只要保证VBE>0.7V,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基极电流非常小,会不会进入放大状态,如果保证三极管不进入放大状态?
       当VBE大于0.7V,Ib多大的时候三极管从放大进入饱和?

》》》》》》》》》》》》》》》》》》》》》》》》》》》》》》》》》》》》》》》》》》》》》》》》》》》》》》》》
后来我仿真过,当R10,R12增大1000倍,就进入放大区了。
应该是根据R9 估算IC最大电流,然后根据β,估算出IB的最大值,一般估计是几十uA。
    因此如果设计的IB是在几百uA或者mA级别就没问题,肯定是在饱和和截至区工作,开关电路。
谢谢各位。

网友:
    在数字电路中,三格管开关状态是只有导通与截止两种情况,不存在放大状态。

网友:
    当Ic不随Ib增大而增大时就饱和了。当饱和时,Vce应该接近0V的,这里Ic最大应该是24V/10K的。然后你看下你选的这个三极管放大倍数,可以算出来临界的Ib,根据这个Ib你就可以算出来R10要小于多少才饱和。

网友:
    这个在数字电路中就是0 1 所以当开关使用时候,不存在放大状态

网友:
    这个需要知道三极管的参数吧,至少要知道β,我是这样认为的,请指点。

网友:
    如果要计算的话,算出 Ib->Ic->Vce,然后跟饱和门限Vce(sat)比较,实际的板子一般是直接量电压,分别量输入高低时Vc的电压,然后调节电阻

网友:
    三级管做开关用的时候,用深度饱和计算:IB的电流*放大倍数远远大于I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