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设置

楼主(2018-12-09):
打开了所有飞线,但是在PCB板上点任何一个快捷键所有飞线都会关掉,我不需要关闭所有飞线,有知道在哪里设置吗?

网友:
你把操作没有描述清楚  不明白你操作的原因

网友A:
    我猜是你的快捷键设置的有问题,最好是图文并茂把问题描述的更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你的快捷键设置的有问题,最好是图文并茂把问题描述的更详细一点。

前一天用都不是这样子,现在就是打开所有飞线,按任意一个键就会关掉所有飞线,

网友:
    这个估计是快捷键设置问题,只要改掉就行

网友(2019-12-26):
    遇到相同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想想你都干什么了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