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如何导出brd的所有封装

楼主(2018-12-09):
用了17.2一段时间了,感觉玩玩还可以,,真实际做项目,以前.brd文件里面的封装竟然无法导出。

【File】-【Export】菜单也找不到  Library的菜单项, 命令也不知道是什么命令,;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导出封装的;

难道 allegro强迫我们升级用他们的封装管理器?,那以前的项目怎么办,全部重画?, 真是个没脑子的设定。。。

楼主:
    嗯,找到问题了, 是选错了pcb editor,没有这个菜单,现在好了。.., 谢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楼

请教你一下  你这个软硬结合板子  结合处要怎么处理

网友C:
    FPC设计,直接上图

网友:
    以前的封装库,有办法导入新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PC设计,直接上图

这个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你一下  你这个软硬结合板子  结合处要怎么处理

这是cadence自带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