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天线的分类

楼主(2018-12-10):
接收天线的分类

       1.垂直天线
       垂直天线在无线电监测设备中使用的很多。垂直天线实际上是一种偶极子天线。偶极天线由两根导体组成,每根为1/4波长,即天线总长度为半波长。所以偶子天线叫半波振子。
       偶极天线的振子可以水平位置,也可垂直位置。它的方向图以馈电点为对称。馈电点在半波振子的中心。馈电点的阻抗为纯电阻,近似75Ω(约73Ω)。如果把两个1/4波长的振子延长再折回到中心,并连接在一起,则成了一个折叠偶极子天线,简称折叠振子。

       折叠偶极子天线的阻抗也是纯电阻近似300Ω(约290Ω),显示出较高的输入阻抗,与平行馈线构成的高阻传输天线在很多场合得到运用。
       把偶极子天线直起来,垂直于地面,则成垂直天线。如果“去掉”下部的1/4λ振子,则成不对称垂直天线,  这种情况是基于两个假设:①地面为“镜面”,地底下有1/4λ振子的“镜像”;②振子离开地面有足够的高度h。通常h>3λ。常用的垂直天线都是不对称天线,在水平向上各向同性。

       一种特殊的垂直天线,1/4λ振子辐射器下部还有四个径向单元。它用于40米和80米频段有较好的电离层反射效果。这种天线有个专门的名字叫马可尼天线。R7000等接收机配置的天线就属于这种天线。
       2.八木天线
       一种简便的方向性天线,它具有一个激励单,其他单元分别作为引向和反射用,它能在引向方向集聚能量形成波束。这种天线叫束射天线。典型的束射天线是八木天线。
八木天线的反射器和引向器吸收激励振子辐射出的某些能量,然后再辐射出去,形成一定的方向性。激励振子常用折叠偶极子,反射器的尺寸略长于1/2λ;弓向器的尺寸略短于1/2λ。
       间隔均约0.15λ左右。八木天线的单元数量越多,其正向增益越大,三单元的增益约7dB。在有线电视普及前,城市农村屋顶上的天线阵,大都是八木天线。

       3.卡塞格伦天线
       八木天线的反射单元和引向单元产生的引向效果是有限的,而且它只在一个面上,要在立体空间形成真正的波束,需要一个凹形的反射体。有效的形状是截抛物面反射器。
       如果在抛物面反射体的焦点上,设置一个双曲面的凸反射体(副反射体),让馈源先向副反射体辐射,经过副反射体反射到抛物面上,再由抛物面反射体二次反射出去,这时将得到一圆柱形波束。移动副反射体位置,就会改变聚焦。这种天线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卡塞格伦天线。

       4.相目控阵天线
       如果将许多个同样的偶极子天线排成一排。通过计算机按次序控制每个偶极子馈电高频信号的初始相位,就能使波束在指定方向扫掠。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华北地区建了一个阵面为20*5米2的相控阵雷达,它的天线在山体的一侧固定不动,波束却能受控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