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知识及其EFT案例分析

楼主(2018-12-10):
    EMC知识及其EFT案例分析

           带镀层屏蔽窗
           概述
           带镀层屏蔽窗是将一种非常薄的导电透光镀层直接喷镀在各种透光基体材料上制成。它是定制透光显示板,具有高效EMI 屏蔽性能和良好的透光性。
           应用
           带镀层屏蔽窗用在设备需要显示的场合中,同时可降低进出设备的电磁辐射。
           基体材料
           大多数透明塑料和玻璃板材都能作为基体材料。但是,即使那些具有高质量表面的透光基体材料也有一些微小的表面缺陷,在表面喷镀,缺陷变得更明显。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缺陷不会影响成品屏蔽窗的外观和屏蔽性能。
           导电镀层
           标准的带镀层屏蔽窗具有14Ω/平方的额定阻值,对可见光频谱的透光率为70%。在基体材料两面喷镀上导电镀层,可将屏蔽效能增加6—10DB,而透光率从70%降到50%。带镀层屏蔽窗其镀层极易被擦坏,因为手汗中油脂产生的指印很难去掉。通常的处理方法是镀层覆在窗体的内表面,这样就允许用普通酒精来清洁屏蔽窗的外表面。
    注意:检验、装卸、安装人员在装卸带镀层屏蔽窗时应使用干净的纯棉手套。
    EMI 屏蔽效能

    材料

    磁场

    电场

    平面波

    ECTC

    100KHz

    10MHz

    1GHz

    20  DB

    90DB

    30DB

    技术规范
    材料说明:
    ● 透光基体材料
    聚丙烯: 聚丙烯板材
    玻 璃: 玻璃板
    ● 导电镀层
    带真空喷镀薄金属层的导电镀层,也可以喷镀ITO 镀层。
    ● 汇流条端接: 银聚丙烯导电层。
    ● 固定框架(指定):铝合金
    性能参数:
    ● 镀层:
    表面额定电阻: 14Ω/平方(±4Ω/平方)
    ● 温度范围:
    聚丙烯 -55℃- +65℃
    玻 璃 -55℃- +85℃
    ● 汇流条端接和界面衬垫
    带镀层屏蔽窗边框是用一种高导电性的银汇流条材料做端接,这种导电边框有两个作用:
    1. 提供一致的电流分布。汇流条材料和镀层相比有一个非常低的表面电阻。
    2. 导电镀层作为表面更耐用,且表面电阻比较低。
    应用最多的界面衬垫是导电橡胶系列产品中银填硅橡胶衬垫。这些衬垫在提供环境和电磁密封的同时不会损坏到汇流条和表面镀层。
    ● 安装与固定
    标准带镀层屏蔽窗可用导电环氧树脂胶直接固定在设备板上或者壳体上,而不用界面衬垫。当用标准界面衬垫时,能提供标准的框架。
    ● 标准透光基体材料
    EFT问题的分析
    某温度感应类产品在进行EFT 电源测试的时候,显示屏不停重启;
    一、问题分析:
    通过分析,初步判断显示板被干扰可能性的情况比较大,查看PCB发现显示板为两层板,在LAYOUT 时没有做铺地处理。而且显示信号上都没有滤波器件;
    二、整改措施:
    1、 在显示屏排线端口处对地加330pF的Y电容;
    2、 由于显示信号处没有地平面,所以用铜箔制作一块地,作为参考平面,电
    容焊接在此地平面上(如下图);
    三、结论
    通过增加以上对策后,在测试电源 EFT 4Kv 的时候,可以通过;
    此案例不通过原因为显示信号接收到了 EFT 干扰信号,导致显示板重启。
    利用电容和地平面的配合,将EFT 杂讯导入到地平面上,从而确保系统工作正常。

网友:
    很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