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设计射频和微波 PCB 的难度如此之大?

楼主(2018-12-10):
为什么设计射频和微波 PCB 的难度如此之大?

简介

如今的电子产品已经不再像上世纪 70 年代的电视和电冰箱一样,消费者每隔十年才更新换代一次。现在几乎每个家庭的每位成员都是电子产品的消费者,而且随着科技发展不断为智慧手机、平板计算机、汽车和电视带来各种人们消费得起的新功能,人们每年都会购买新产品。

这些电子产品的共同特征之一是采用无线技术,而该技术极度依赖于RF射频电路。遗憾的是,即使是最自信的设计人员,对于射频电路也往往望而却步,因为它会带来巨大的设计挑战,并且需要专业的设计和分析工具。正因为如此,许多年来,PCB的射频部分一直是由拥有射频设计专长的独立设计人员完成设计。

网友:
射频和基带或数字电路的区别在于传递的信号是微波高速信号。像现在wlan,蓝牙,ZigBee的信号都已经达到3GHz,现在的移动通信频段也慢慢从1GHz,2GHz,到3GHz,5GHz。 PCB的走线不再是物理上的一根线,而是一个电容或电感,甚至是谐振体。
大家在学习微带线的基本理论时,都知道一个知识点,标准的微带线时准TEM型。那个还是标准线性,若是有畸变,情况就复杂了些。

网友:
现在的产品都要求轻巧,易携带,对设计来说就说就是尺寸尽可能的小。所以射频走线排器件时无法做到教科书上的直直的一条线。苦呀,现在总发现学校课本的东东不能直接拿过来用。
现在的无线产品要求接收灵敏,哪儿都能用。还要求长时间待机工作,小电池也要跑个24小时。 这个对射频接收电路的高灵敏度,功放高效工作提出很高要求。 有些工作可以通过器件调匹配能够完成的。

可是,但是,然而,,,,让PCB掉眼泪的地方来了,射频PCB上某些失误是无法通过外部器件调节的,比如走线鋪铜距离不合适,形成同面波导,比如让器件更好接地,器件放置靠近地,以一根走线连接通道,从而形成T型网络或称之为电感。或者射频器件管脚接地少打了一个孔,或者接地孔打远了。 这些小小的PCB 设计问题都会被人甩锅的,甩锅的。一个小小的接地孔就被人甩那么大的锅。 哥哥心中苦呀。(此处可以允许有几分钟画圈圈)

网友:
在无线产品中,除了有线电性能指标外,还有无线电性能指标。这时,TIS 指标的压力都要在PCB走线上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EMC 干扰问题。 常规的EMC 问题是低频难过,指标要小于-30多dBm。 兄弟们,知道TIS 的要求吗?常常要求带内小于-100dBm,我的天呀,这么低的EMC 信号能量,真要是运气不好,干扰信号多几个落在了接收带内,那是直接哇哇的大哭呀。虽然解决问题的是射频工程师,可PCB 设计人员要收到多少白眼球呀。

网友:
以上说的几个小例子,就说明了射频PCB 的设计难度。
要真正克服这些难点,真正承接射频工程师的工作,少念叨几句 MGD,多让老板露些笑脸的话。 还是要学些射频知识。
只有微带线的知识还不够,还要学些射频器件知识,了解模块器件各个管脚的信号特征,这些信号特征包括本身具体频率,外接电路的信号频率、功率大小等等。
这样才能愉快的工作。

网友:
对,数字电路之间的干扰也许20dBc就够了,对应于干扰信号的幅度0.1,不影响数字电平0和1。  但射频电路之间的隔离度(比如腔体双工器)动不动就是100dBc隔离度级别,对应数字信号的干扰幅度是0.00001。

网友:
    此帖貌似引出大玉了啊

网友(2019-02-20):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