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6MM板厚,12层的叠层结构

楼主(2018-12-11):
求大神1.6MM板厚,12层的叠层结构,最好有45,50,80,85,90,100欧姆的阻抗表,非常感谢!

网友:
    问合作板厂合适

网友:
    要看合作的板廠 才能決定疊構 資料也才會準確
不同板廠的常備料厚度不一樣, DK 值也不一樣, 都會影響阻抗的線寬跟線距
    還有12Layer 是 2-8-2, 3-6-3, 4-4-4, 5-2-5 哪一種? , 不同的壓合方式也會影響疊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走不谢!

    版主大大,文件损坏了

网友:
    只有12层0.8mm的

网友:
    找你的厂家要。别家的叠层作用不大。

网友:
    刚做了一块12层的,不在这电脑里  明天发上来

网友:
    可以了解下板厂常用pp和core类型,自己动手叠的,阻抗通过工具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