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X2.4生成的光绘文件为什么有正负片

楼主(2018-12-11):
大家一般用正片还是负片,厂家推荐用负片

网友A:
    应该是你在定义层面设置的正负片,目前用正片的多,负片只是在数据比较的时候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在定义层面设置的正负片,目前用正片的多,负片只是在数据比较的时候用吧。

谢谢回复。生成光绘的时候,项目选择负片只选了平面数据有没有问题,正片除了过孔全选了,如图

网友:
    正负片Holes不选都没影响,via焊盘都需要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