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制板材质的帮忙下

楼主(2018-12-11):
如图中的这些材质的介电常数跟厚度是多少?或是哪里可以查到?谢谢

网友:
    可以用SI9000 PCB阻抗计算器来模拟

网友:
    楼上正解,问板厂,即便是同一型号板材,不同批次也可能有略微差异,所以问你要投板的板厂最准确。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