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导入allegro文件时报错

楼主(2018-12-11):
用17版siwave导入17.2allegro时报错,检查了license没有问题,请问大神们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设置好extracta.exe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装 19.1

不是版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版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这个可能是没有安装ECAD转换工具或者没有吧转化根据安装好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id=1812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能是没有安装ECAD转换工具或者没有吧转化根据安装好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 ...

我的是因为路径没设好

网友(2019-02-27):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因为路径没设好

请问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path没设置对,给cadence的FAE发邮件,他会发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