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ddr与主控 layout方面

楼主(2018-12-11):
layout后,发现 ddr和主控之间线路很差劲,很乱和难走通,相当于不合格品,但看到别人比较顺和工整;
所以请教一下,ddr和主控之间走线,大家有什么 大体的理念方法做好啊?谢谢。

网友:
    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时间累积,你也可以弄得很漂亮啊。或者先找一个完成了的,你来抄着画一次

网友:
    贴个图上来,看看有什么建议给你
一般来说,ddr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走线会比较顺的

网友:
    DDR的数据不可控,但是主控这边的数据很多时候是可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