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刷不出来数据?那一定是没看这篇文章!

楼主(2018-12-11):
    ces刷不出来数据?那一定是没看这篇文章!
    EDA365原创 作者:EDA365陆妹

    相信很多Layout攻城狮都知道,allegromentor算是pcb界两个强大的软件。那么在使用Mentor的xpedition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让你觉得尴尬的局面呢?评论区留言哦,看看大家都遇到过哪些千奇百怪的境况……

    今天一起讨论下绕等长线的时候ces的net刷不出来数据的情况,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遇到过?作为Layout攻城狮的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同步了一遍又一遍数据;检查了连线也没有问题。怎么办呢,板子着急要,等长没有绕。

    看属性吧,太慢;
    如果是的几万pin的板,那估计直接疯掉;
    如果......计算了pindelay或Z轴长度,连属性都看不了呢?
    如果.........串了N个器件,N多个pin互联,你敢想吗?

    下面EDA365陆妹就悄悄地告诉大家——ces刷不出来数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检查设的formula或match是否正确。如果formula设的不对,一般会刷出来N/A。

    2,如果formula或match正确,看看topology的type是不是custom,如果不是改为custom更新同步就好了。

    3,如果formula或match都正确,topology的type也是custom,仍然刷不出来数据,那就需要看看topology的ordered是Yes/No了,No的话很有可能刷不出来数据,需要改为Yes才可以。

    选中网络——点击netline——打开netline order——删掉已有的拓扑,重新定义——OK。更新同步后则NO就会成功改为Yes。

    一个网络一个网络修改拓扑太慢了吧,如果有很多个拓扑相同的呢?
    ......

    4,如果是同一种类型拓扑的话,我们就可以建一个模板,然后应用模板,不用一个网络一个网络改。

    (1)创建模板

    (2)应用模板

    (3)应用模板成功。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2020-04-28):
    讲的确实很清楚,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可以先码着以后遇到在看。

网友(2020-11-19):
    遇见过这种情况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