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PI中analyze deccoupling(Distributed Analysis)问题

楼主(2018-12-11):
hyperlynx 仿真analyze deccoupling(Distributed Analysis),选择仿真的IC Power Pins都是IC电源端口,板图上来看是每个芯片端口都是以键合线形式连接到焊盘过孔再到电源平面(导出到hyperlynx,BoardSim没有显示键合线的连接关系)。
    仿真遇到的问题如下,麻烦大佬们看看。

网友A:
    没用过HyperLynx,这个仿真工具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HyperLynx,这个仿真工具好用吗?

    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2019-01-16):
    还好吧。算是入门级

网友(2020-03-07):
    你在boardsim的叠层设置中,要设置一个平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