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怎么显示网络名

楼主(2018-12-11):
网络连接符不能显示名字,已经在属性那里勾选了,还是显示不出来,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网络名称的颜色是设定成了黑色吗?

楼主:
没有,3.3v的网络名能显示出来

网友:
    看下这个地方有没有勾选

楼主:
    正解,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
    4楼说哦的很对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