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电容

楼主(2018-12-11):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万用表数字只会闪一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万用表太差了

网友:
没试过闪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用个LCR表吧亲

谢谢分享!: 0.0 支持!: 4.0
谢谢分享!: 0 支持!: 4
说得对

网友(2019-01-16):
没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万用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