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音频电路的电源怎样处理合适

楼主(2018-12-11):
音频是使用的d类放大器。TPA3113,PVCC板上是电源适配器输入,经过保险丝和47uf的电解电容直接给音频供电,输入输出都是直接打孔接地,现在的问题不播放音乐,一直有噪声,耳朵不用贴着喇叭就可以听到斯斯声,感觉是电源和地没有处理好,调试尝试就是在电源接入的地方接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接磁珠接到PVCC,地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合适,手册的意思是说引脚AGND和PGND和滤波电容的地接在中心焊盘,相当于单点接地,中心焊盘其实还是打孔到地平面,前级输入信号的地,和输出信号的LC滤波的地怎么处理?直接打孔到地吗?这种连续的斯斯声,会不会是LC滤波的电感饱和电流不够导致的?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点评):
好问题啊,学习学习

网友:
同等待解答

网友:
输入100UF的电解电容可以考虑换成470UF的,电源滤波电容靠近功放芯片,能否看一下你的PCB设计吗

网友:
我还以为是不能播放音乐

网友A:
一看都是些没搞过音频底噪的。先把输入接GND,如果还有那说明是电源问题,如果没有那说明是输入带来的底噪。
电源问题:加磁珠,加大电解电容,甚至可以加10uF的陶瓷电容靠近IC
输入问题:那就找输入源的干扰,比如音频输入的分压可以靠近SOC。或者SOC软件开降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都是些没搞过音频底噪的。先把输入接GND,如果还有那说明是电源问题,如果没有那说明是输入带来的底噪 ...

没有处理过音频,谢谢版主赐教!按照您说的先处理下,谢谢

网友B:
    功放不都有底噪??使能脚打开就会有 ,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不都有底噪??使能脚打开就会有 ,不正常吗?

没错,但要看底噪有多少DB啊!